确实想不通的问题?

楼主(2008-06-12):
为什么测量正常的板子键盘鼠标数据 供电对地阻值总是超出380欧姆,到底正常的阻值是多少啊!难道是我的表有问题不会吧
问题

网友:
380欧只是相对值,不是绝对值,要灵活点,在380欧上下都有可能的但不要偏离太大,测出来的阻值会因表的不同而不同或主板的设计不同而不同。

网友:
朋友,问题是差得太大了啊,都有1千多欧姆了啊

网友:
是不是你表笔放反了量

网友:
同意楼上说法,是不是你表笔放反了?再不就是你现在测的这个板子键盘鼠标能正常用吗?如果能十有八九是你表笔放反了。红表笔接地(也就是键盘鼠标的金属外壳),黑表笔接测试点。

网友:
换表达 电池,我这里就出现过,明明是3.3V的量出来的电压实9V,日,破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