快速判断南桥好坏

楼主(2008-06-12):
一,PCI a14脚对地阻值小于80。
二,南桥周围电容对地短路。
三,USB数据线对地短路。
四,待机时,南桥温度高。
五,COMS跳线中间脚对地短路。
六,1117中间脚对地短路。

网友:
说得不清不楚!像我这种新人就更模糊了!请楼主再补充一点!谢谢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一,PCI a14脚对地阻值小于80。
二,南桥周围电容对地短路。
三,USB数据线对地短路。
四,待机时,南桥温度高。
五,COMS跳线中间脚对地短路。
六,1117中间脚对地短路。

补充一点,最后的绝招:打PCI的AD,有短路则桥挂!不过这个就不是快速啦!呵呵~
另外如果板上有网卡芯片的话以拿掉网卡为准!

网友:
PCI A14
看看对地段路不

网友:
所谓的PIC A 14
就是待机电压!!!

网友:
有没有可能是其他短路导致南桥短路的啊?,上面的是100%还是90%啊?

网友:
哈,昨天修一个板。不开机。和楼主说的一样:四,待机时,南桥温度高。

六,1117中间脚对地短路。,烫了 我一下,没想到热的这么快。不过十秒,待机下,SB烫手。非常烫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