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TX电源场效应管40N03P坏了,用那种型号带换?

楼主(2008-06-12):
ATX电源
场效应管
40N03P坏了,用那种型号带换?
电源

网友:
这种管子很容易找到,应该是4n03才对,可以用5n60等代替,你说的是辅助电源的开关管还是后级的,如果是后级的建议原值更换,确实需要用50n03之类更换。

网友:
应该是40n03吧,常用在廉价电源上,用来转换成3.3v(从5v处)的电压.这样做,可省去专为3.3v用的整流管,二极管,线圈等.一般不用替代,40n03,到处都有得买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