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助】联想液晶LXH-GJ17L3变色故障

楼主(2008-06-12):
故障现象:开机后一切正常,过几分钟后,调整对比度时,发现整个屏幕变色,连底  色都变了,有可能变红,或者变蓝,大多数是变红色。
                或者开机一段时间后,显示正常,但是关机后重开机,就变成红色,如果 冷机后,再开就没有任何问题。
              求高手解决

网友:
查下三基色的开关管有无问题,刷MCU程序,

网友:
开关管好像没什么问题哦,这个MCU程序你有吗,我是一个菜鸟,请教一下怎么刷哟?

网友:
灯管老化也能引起这个故障!

网友:
MCU的问题和驱动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