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CL7K1r 17寸显示器偏红色

楼主(2008-06-12):
请教一台TCL7K1r 17寸显示器偏红色,检查视放部分正常,R G B 也不缺色,如何进入总线调整,那位朋友有储存块数据能不能发一个。
显示器

网友:
按下“MENU”键,呼出OSD调整菜单,移动“→”到“ZOOM”处,按下“MENU”不松手,等大约5-6秒钟后,在屏幕上方弹出一个蓝底白字的

网友:
三楼的朋友说得对,进入总线后把R暗平衡从原来的40调到35白平衡即正常了。

网友:
好东西啊。。我就是在找这个

网友(2009-01-04):
好东西,不过 拆开 显示器 里面有个 调色的 螺旋螺丝 拿小螺丝刀 调试一下就OK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