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MS-7057更换南桥后问题

楼主(2008-06-12):
MS-7057 845G的主板我碰见很多 起码十片有6-8片坏南桥的现象不开机或是USB不能用  最近接到几个这样的板南桥坏了 不开机 客户说要更换南桥  帮他做了南桥 OK开机了 可是CPU怎么也不工作 条件满足 CPU的复位好象低了只有0.46V 不知道什么问题了 桥肯定是换好了 我换了几片都是一样的问题  请高手们进来帮帮小弟了 辛苦换了桥不行就有点郁闷..

网友:
MS-5换过没有

网友:
我说说我换过的地方
IO83627HF 我换过
MS-5 我换过
问题都是一样的

BIOS我也刷过 我想是不是CPU复位低了?该怎么查

网友:
BIOS的原因呢?
刷下BIOS看看1

网友:
是啊,换了那那么多的桥也不好,是够郁闷的.希望高手给些思路

网友(2008-08-22):
我是菜鸟,我的ms-7057也是一插电源就南桥烫,有人说不一定就是南桥坏了,也可能是3055的问题,我正在找3055的资料呢

网友(2009-04-10):
昨天我给一ms-7057的板换了南桥(usb口对地为0,不开机),换好后上电测试,都正常,可以点亮开机了,到晚上装机,点亮,进入系统,搜索驱动,突然黑屏,再开机点不亮了,今天上cpu假负载,发现总线时钟0.36v。主时钟0v。主供电1.81v,复位电压也是1.81v,点复位开关有跳变,现在不知道怎么查了,是不是北桥的问题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