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G17寸纯平T711S

楼主(2008-06-12):
我有一台T711S的显示器开机灯不亮,我量了一下输出电压都正常,查12V电压到了Q952的那三极管就没电压输出场IC电路了,我换了那Q925的三极管型号是A1273的,还有场IC也换了都不行,还有一台型号是一样的开机灯亮没显示,也是跟上面的一样,场IC没电到.

网友:
请帮帮忙

以上我说的问题有哪位师傅见过的请帮帮忙.

网友:
别的供电都正常 ,灯不亮主要查一下cpu 看供电正常吗  主要在cpu这一块
灯亮 不开机 是不是亮的是黄灯 你把我都说糊涂了,主要查一下供电吧 供电要是不正常别的免提,我想你没有按一般的维修方法维修 ,只有灯亮 或不亮 不能直接就能说出故障 至少要从电源供电 待机供电 开机供电 看正常不正常 然后看cpu工作条件有没有,二次电源正常吗,行能起振吗  是不是能起振但黑屏, 有没有接外信号 等等,先查一遍, 在查得过程中也许就发现问题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