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IOS替代原则(希望没重复)

楼主(2008-06-12):
BIOS替代原则
1 容量相同  2工作电压相同   3总线类型相同

型号                容量 (M)  电压 (V)   类型
AMIC A29002           2            5         BIOS
AMIC A29040           4            5         BIOS
PM49FL002T            2            3.3       LPC/FWH
PM49FL004T            4            3.3       LPC/FWH
PM49FLP002            2            3.3       LPC
SST29EE020            2            5         BIOS
SST39SF020            2            5         BIOS
SST39SF020A           2            5         BIOS
SST39SF040            4            5         BIOS
SST39SF040P           4            5         BIOS
SST49LF002A           2            3.3       FWH
SST49LF002B           2            3.3       FWH
SST49LF003A           3            3.3       FWH
SST49LF003B           3            3.3       FWH
SST49LF004            4            3.3       FWH
SST49LF004A           4            3.3       FWH
SST49LF004B           4            3.3       FWH
SST49LF008A           8            3.3       FWH
SST49LF020            2            3.3       LPC
SST49LF020A           2            3.3       LPC
SST49LF030A           3            3.3       LPC
SST49LF040A           4            3.3       LPC
SST49LF080A           8            3.3       LPC
WINBOND 49F002U       2            5         BIOS

网友: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bbs/v ... A%CA%AE%C8%FD%CC%EC
夜雨十三天有个帖子专门谈BIOS替代的问题,没有讲具体的BIOS,讲的是替换原则,可以看看。

网友A:
回复 网友B:

LZ可否解释下这4种类型有什么区别?各自的含义是什么?

网友:
管脚定义不一样咯,找每个BIOS的线路图自己查一下吧,反正修板需要怎样代就够了,这也就是一个速查的,顺便能赚就赚点威望 ,咱又不是搞研究的.

网友(2008-07-31):
发的太少好,应该多发一些。呵呵这些都是老机器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LZ可否解释下这4种类型有什么区别?各自的含义是什么?

一般的编程器内都有资料的,可以对照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