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rt遇到的问题!!!

楼主(2008-06-12):
MRT如何冲定主头?最好有视频.

网友:
很难做DOS的视频!
MRT只是个固件编程软件,
编辑好的固件要用像PC-3K之类的软件工具写回去,
有些盘还要把MRT生成的BIOS写入电路板上的ROM芯片才能完成重定主.

如何用MRT修改PCI固件(MRT介绍)

MRT是一个专业对PC3000MT固件进行处理的软件.它有效地解决了PC3000不能直接对固件操作的不足,可以免除广大用户对固件的深入研究,从而能够节约大量时间。它补充了PC3000某些不足之处,并在其基础上增加了一些新的功能。MRT程序需在当前固件目录里运行,调整好后的固件需通过PC3K回写到被维修的硬盘里
基本功能:
模块检测、模块修复、SPT调整、屏蔽磁头、屏蔽段位、屏蔽缺陷

abjust spt

是对MT硬盘的SPT查看及调整、关闭段位、修改SPT值。

Check mods
此项目为校检模块组。

Repair mods
此项目为对模块组的自动修复。

Screen head
此项目为对硬盘磁头的关闭,进入程序后先选择需要关闭的磁头,用左右方向键选择,按下方向键后,磁头号会变成红色,此时回车,会出现一个operation complete 对话框,这时被选择的磁头已被关闭。

adjust track
调整磁道,其作用在于屏蔽缺陷;输入缺陷的起始LBA,回车。在扫描过程中如出现大面积的缺陷,属于正常现象,这是重新调整了磁道的结果。做个擦除即可。

RESET SH       重定义主头

现在MRT我以经见到了2.1的版本,MRT2.1以前的版本好像不能修改PCI读出来的固件
有许多朋友在网上下载了也不知道怎么用,要想用MRT2.1修改PCI读出来的MT固件,
道选你得把PCI读出来的固件一般就是那个*******\Data\SABackup或\Data\Modules\Head*目录下的文件拷到MRT里的MXPKRMOD目录里,

1)MRT只能运行在C:\MRT\的文件夹下,要不然启动不了.
2)要修改的模块要放在C:\MRT\MXPKRMOD里,没有这个目录可以自己建一个.你不把固件拷来拷去   的话,就去做批处理路径吧!PATH=C:\MRT

3)PCI读出来的模组是*.MOD 你可以手动改成*.MOB等MRT校验修改了之后再改回来,

网友:
意思解释的很清楚!谢谢!但是可否拿一个实际例子来说明一下呢!比如说,4D040 他的主头是2 那我现在把2 关了!那我下一步需要怎么操作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