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区别吗?

楼主(2008-06-12):
我发现有的PC3000的双核单卡上的IDE接口有的是40针的,有的却是39针的(其中一个空脚),这难道仅仅是ATA速度的不同吗?还是有什么其他区别?

网友:
那是个空脚,区别是有,如果数据线上没有那个孔的话就插不进40脚全的座子。

网友:
像新IDE 66 100的线没有那个孔可以用东钻一个就OK
能插进去就能用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