跑25的GAK8NS 就是不显示

楼主(2008-06-12):
型号:GA-K8NS  诊断卡跑到25 正常的话可以显示的 但就是不显示 BIOS刷过了 故障依旧

  谢谢指http://image.baidu.com/i?ct=503316480&z=3&tn=baiduimagedetail&word=K8NS&in=31126&cl=2&cm=1&sc=0&lm=-1&pn=2&rn=1&di=1204970640&ln=12教!

网友:
查agp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..电压了,时钟了...都查查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是查供电管和 AGP针脚吗?

网友:
在这里的25,我认为还是内存不过,可加焊一下桥.

网友:
雨夜版主说过的:
当25,要查所有的接口卡,刷BIOS
取下AGP显卡,要能过去就吹下板载网卡,不行的话测下南桥-PCI的AD0-AD31信号线的对地阻值判断是否南桥不良
要是取下AGP还是当25,就查北桥工作条件,换桥
新手区有当25的专贴

网友:
LZ下压一下桥吧,这扳子最容易桥虚焊了

网友:
遇到鼠键插反孔,显25的。。
也遇到过内存坏,显25的。。

网友:
可能是北桥虚焊了!!!!!

网友:
将维修进行到底

看下AGP VDDQ供电是否正常,压北桥看看有无虚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