945G 主板 内存电压 拉低到1.4V

楼主(2008-06-12):
945G 主板 内存电压 拉低到1.4V。(公版945G)
内存供电有LM324的14脚控制k3365内存供电管,
开机正常1.8V
在进XP 滚动条走到第二圈的时候花屏,此时内存供电由1.8V降到1.4V,
LM324控制电压由4.06降到3.6V
换过 LM324 内存供电管,没有搞定。NB不会由供电问题吧

网友:
条子换过没有?
324的+级接的什么,是电阻分压电路还是431之类的基准源,查查这部分看有没有收获

网友:
我分析应该有两种情况;
1:供电端输出电压下降------正如LSD讲的,检查一下324的同相输入端.在1.8V电压降低到1.4V的时候,同相输入端的电压是否偏离正常值.如明显偏离正常值,检查同相输入端接的基准电阻或431基准源

2:1.8V负载有轻微短路----------当进XP 滚动条的时候,负载工作电流增大,加上又有轻微短路.造成供电点过负荷,超出稳压控制范围,从而引起输出电压降低.  可检查北桥的温度是否有异常

有误之处,请指正

网友:
324的(+)级接的是1K的电阻,(—)级直接和内存供电管相连。
把1K的电阻换大或换小 都不起作用,进XP启动条就花屏,

2: 1.8V负载有轻微短路----------当进XP 滚动条的时候,负载工作电流增大,加上又有轻微短路.造成供电点过负荷,超出稳压控制范围,从而引起输出电压降低.  可检查北桥的温度是否有异常
应该是老兄分析的这一个,
可信没法换NB !!!!无法求证,
感谢 楼上的两位老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