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 关于华硕A2000进水后

楼主(2008-06-12):
华硕A2000 进水之后 做了清理 目前故障为:开机掉电 硬盘的指示灯亮一下 然后过3秒左右就灭了
亮的时候光驱有动作
华硕

网友:
那你看看机器:过水有没进入南桥里面:还有就是这机器:主要是加电不跑信号:过两秒种也掉:不过内存也掉。因为你这是进水机谁也说不准最好你看看走不走信号。并看看个路电压都工作了吗?我也好回答你的问题。

网友:
你进水的地方 没有清理干净 还有短路的 地方

网友(2008-07-28):
清理干净了 这次水刷过了 不知道怎么弄弄 风扇转了
以为成功了 可惜还是保护 现在又不转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