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笔记本X11开机指示灯3个灯亮,是什么问题?

楼主(2008-06-12):
三星笔记本X11开机指示灯3个灯亮,指示灯有6个,上面3个灯亮,开机无显示,我把电池去掉,拆开机器把COMS的电池放电,结果机器就好了,但用上一段时间就还是和以前的故障一样?

网友:
这个故障:也是三星的:但不是你这种型号:用表或示波器碰下32.768的晶振也会亮:我记的我是修的COMS线路上的电容有问题:不就是换的晶振电容:时间长了记不住了:你再按我这两种情况修修试试吧》希望对你有帮助、

网友(2008-09-08):
时钟是哪个啊?是叫SLG84450V?还是叫SC452啊

网友:
X11的时钟就是SLG84450V!!

网友:
哦,但是那个小块子,还挺难找的啊

网友:
时钟故障偏多  已修复2台  而且多为虚,故障现象和楼主描述的一样

网友:
本子又出现该故障了,我看变了也没找到楼上说时钟芯片SLG84450V!!,能告诉我具体位置吗?

网友(2009-01-06):
谢谢各位的讨论,感觉很收益,支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