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飞利浦107s51按能菜单能显示,就是不能显示字符。

楼主(2008-06-12):
来自: 广东茂名
请教飞利浦107s51按能菜单能显示,就是不能显示字符。

网友:
很明显,调高压包啊
那是亮度低

网友:
来自: 广东茂名
不是显乱码,把加速极调到可看时而显示是白板,把数据线拔开,显示信号线没接好,视放板已换过,不过那块视放板是107s61机上拆出换上的,换上和原来故障一样,视放各组供电都正常,储存器已刷过,是不是cpu坏了?但是按菜单能通调整亮度,宽度等,不知什么办了,请大家指点一下,谢谢!!!!

网友:
储存器的数据不对,也很有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,找一个同一型号的,试试

网友:
楼上说的很有可能,在刷几次试试。也不失为一种好办法!!

网友:
这种考了数据就好

网友:
来自: 广东茂名
数据应没问题吧,还有什么地方要查的,请大家再指点指点!!!!

网友:
行脉冲信号不正常.

网友:
查一下对比度电路,看对比度电压在对比度调到最大时,是否偏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