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块升技AN52主板不上电,请高手给看看怎么回事

楼主(2008-06-12):
各位大侠,小弟今天从二手市场收块AM2接口的主板想练练手,结果修的我脑瓜子都大了,开机排针有电压3.3V通过一个电阻进I/O83627DHG,开机针的另外一个针脚通过一个小场管接地了(就是两个腿都不接地),这个接地小场管的控制级通过一个小电阻进南桥了(小场管换了无效)。绿线方面连接一个三极管的C级,次三极管的B级接了一个电阻分压电路,E级接到一个叫W83304CG的芯片里去了(三极管换了无效),这块主板强行加电能进系统,刚刚去二手市场又买了一块相同型号的主板把W83304和I/O给换了还是不行,我以前都是跑到哪里换哪里,这招现在不行了,哪位前辈修过升技这块板子给讲讲上电时序吧,AMD的板子时序和INTEL的变化好大啊,小弟第一次修AMD的板子没有经验 (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观看,确定无断线划伤磕飞零件等),补充:脑瓜子乱了,弄了一天了,把标题写错了,这个板子不是华硕的,是升技的再次更正!请见谅

网友:
我感觉有可能是南桥坏了吧

网友:
九哥南桥坏了咋还能进系统呐?晶振有压差,我看坛子里老大们说只要能强行加电,南桥内部与开机电路有关的模块损坏几率很小,凑巧朋友的板子和此板属于同厂家同型号,我把这个板子换上他的CPU和硬盘等,还能进系统

网友:
大仓,你的电路是不是没跑全啊?
你说3V高电位过一电阻进IO,感觉那个电阻还应接三极管啊,进IO的68脚的电位在触发前和后都是低电位才对,只在触发时是高位,和你写的对不上啊,你进的是IO的68脚吗?
绿线方面也没跑全吧?你说三极管B集接一分压电路,这就完啦?还应该到别的控制的地方啊.
把贴子写详细些,画个图,脚位标好,别人也好看啊
你认的三极管的B和E集对吗?感觉好像你认反了

网友:
你这张板子就是不上电

3.3VSB 5VSB 晶振 这些你检查过没有

还有就是连这绿线的小三极管,最好换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