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各位师傅指点

楼主(2008-06-12):
有一个IBM T40机器,开机正常,进系统时掉电,用WINDOWS PE时也是同样问题,请个位指点一下

网友:
在线等呢,各位师傅们发表一下看法,给个维修思路吧

网友:
你看你机器:掉电是掉部分电压:还是掉全部:电压你要说清楚不然别人也没法回答你的问题:并且你看风扇转吧风扇装好了没有。

网友:
谢谢楼上的,是全部掉电,风扇没有问题,因为没进系统前都是正常的,就快到系统桌面时掉电

网友:
你可以换块CPU来试试看,我这以前也遇到过,换了就OK了

网友:
看一下不让他进系统会不会掉电,如果在差不多时间内掉就很有可能是CPU或其它配件温度过高,可以摸一下!如果不进系统不掉电就比较麻烦,得一步一步量咯.

网友:
这个要查的地方太多了,先从CPU供电查起吧,

网友:
同意楼上的几位 先看看cpu 看是不是堵漏了  解决了散热的问题再考虑别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