梅捷AM2板子现在不通电了

楼主(2008-06-12):
板子描述: 小板,PCI槽上写着:SY-AMN6SI-RL I\O:W83627DHG 单桥.集成声显网  NV桥
现       象:客户送来时为救护车警铃,因为下班时间到了,所以留到今天早上来搞.没想到早上测时却不通电了,郁闷!
我的测量:1,PCI A14pin3.3V 2,W83627DHG 67pin,68pin3.3V  3,电池与路线电压也正常.短接触发排针68pin有跳变,73pin没跳变     板上有三个CX1117,分别的位置与待机电压值CI下面那个:是3.3VSB,PCI-E是:1.2VSB,还有一个在软驱口与32K晶振之间,有:0.3V.它的输入端直连红5V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求下一步思路.中途什么都没动过,不理解!!!!

网友:
67脚有跳变吗?

另外,你看一下主板上有没有ITE8282M这个原件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67P有跳变,但是跳变的幅度很小,只有0.XV的跳变.板上也没的那个8282~~~飞翔老大指点

网友:
上面是原装风扇不,有些板得能测转速的风扇才启动.你换风扇了没有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关键昨天下午也是用我的P3风扇能显示,就是救护车啊.今天一早就不通电了

网友:
67脚应该有3.3到0V的跳变
先换个IO吧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回版主,我也一直怀疑I\O,只是苦于手上没有DHG,换过一个EHG不行.又不想因为一个I\O去出快递费,老板会说的.
不过现在可幸的是看样子客户不打算让我赔板了,让我慢慢搞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