常烧内存供电管的板

楼主(2008-06-12):
是845GL 换了内存供电管 好了阵 用不了多久就烧

谢谢指教!!

网友:
管多热啊
是原型号代换吗
查查原型号的导通电阻是多少,你换上的这个是多少
内存的供电管是工作在线性状态吧,不知道用开关管有没有负作用

网友:
配件不要省钱哦                 是好场管吗            用3055也可以

网友:
3055如果还不行的话就用45N03代,这个管字功率大一些,还有就是把控制芯片一起换掉

网友:
控制芯片  ?     3055 也烧啊

网友:
把IC9173A一起换掉看看。。。
管子就换功率大点的。。

网友:
学习了 :victory: :victory: :victory:

网友:
你换好管后要量一下内存电压是否正常``````

网友:
将维修进行到底

把G级相连的LM358------换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