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加电测试时要注意什么?

楼主(2008-06-12):
怕烧坏好主板或故障范围扩大

网友:
一:注意手别抖
二:注意加电前的准备工作否则别加电。
三:注意记录各测试点电压,和板子型号,下次可能会用到。

网友:
关键手不要抖,一抖就要烧东西!!!

网友:
当然是各组电压有无短路的地方

网友:
我手抖了一下,烧了2个,很强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