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78CPU插座怎么植球

楼主(2008-06-12):
焊下来1个478座,想再植球焊回去,可是植球用风枪加热的时候锡球就漏过去了,是温度太高了么?
附图

结论:
没有经验本以为可以植球,看来得弄个新的478座了。

网友:
这东西不能植球.

网友:
你的情况只能用已经植好珠的座子再贴上去的

一般CPU座虚焊也不用拆下来,除非里面扩孔非常严重,这个要换座的

网友:
买个新座换上去!!!!不好植!!!

网友:
新的才4.5元

新的才4.5元,这个东东不能植珠的

网友A:
楼主的确是牛人,看图片,好像是正面放的珠植的吧......你准备植好了怎么装上去?反着装?

网友:
这东西很便宜呀。。。植个珠比买一个还贵些。。要植这还是很考手艺的。在塑料上植珠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的确是牛人,看图片,好像是正面放的珠植的吧......你准备植好了怎么装上去?反着装?

是从后面植的,锡珠顺着空隙漏过去的。

网友:
第一次弄啊,还以为能植球呢,看来得弄个新的了,谢谢大家伙了

网友:
这是不能植球,但如果拔时仔细点拨下来的座还是可以继续用的(仅限有铅座子)

网友:
这个座子有植好的卖,但是我这里不知道怎么换上去,我这里只有东方神炉,和850风枪,不知道能不能换上去

网友:
我觉得还是买一个新的好吧?又不是很贵,用锡炉一下就搞上去了
不过楼主好厉害,CPU座也值珠.......

网友:
我想问一下厂家生产时,是怎么植上去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