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彩虹C.MRC41主板不跑吗

楼主(2008-06-12):
我今天接到3块七彩虹C.MRC41  主板   其中有一块 被修过 修的很难看 !!我拿里1块没修的上点测里下 所以的测试点都测咯 没发现什么大的异常  。。就内存供电高咯0.2V 我想应该没什么影响的  可是就是不跑码 开关机OK 。。 我随便把BOIS 下咯拿来刷下 刷过只后还是没 反应 现在不想走弯路 》》  想让高手们给点宝贵意见!!!!

网友:
CPU不跑数证明没工作。工作条件:供电,时钟,复位,PG,片选。你说能测的全正常。那CPU坏了。桥坏了。BIOS芯片坏了。想不出来还测什么了。

网友:
存供电高0.2V    这正常吗?????
先看看内存供电吧

网友:
非常正常。。

先看看座子空焊。南北桥有没有空焊。换IO。刷BIOS。拆除75232。拆除网卡。在不行就一步一步打值。PCI到南桥。CPU到北桥,南北桥总线值。。。。。。。还没头绪,那就扔了~~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3块板子  有的我受咯

网友(2010-03-13):
谁有CMRC41的BIOS吗?谢谢

网友:
南桥虚焊了吧,你看下南桥供电是多少

网友:
压座子和北桥看看  上灯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