金河田S350电源,无SB5V。我的大静音电源啊。

楼主(2008-06-12):
电路图和上面的基本一样,故障原因:进入N个小强,导致烧坏N个件,烧断N条线,Q10穿。保险没坏,桥没坏,300V正常。表面故障现在已排除,但仍然无SB5V。

维修过程:上图在辅助电源部分的Q9,如果安上,则场管Q10的G,S两极无电,而且R47的下方为147V,但R48的下方却没电压,如果摘下Q9,则场管Q10的G,S两极各147V电压,D极300V电压。

现在Q9  Q10   C33确定是好的。光耦换过,但确定不了换的那个是好是坏,但故障现象依旧。
现在不明白的是:如果安上,则场管Q10的G,S两极无电,S极无电正常,G无电是为什么呢?如果说Q9穿了也可能,但Q9是好的。我也换了一个了。
现在没思路了,目前低压区没发现在任何电压。高压部分在线测量了大部分件,没发现有坏的。修了一下午了。没修上。前辈们指点下吧。
电路图如果看不清楚,请到附件里下载吧。这是金河田S350电源 基本一样的电路图,自己可能也用的上,静音电源哦,呵。也请帮忙指点下。

网友:
补充:在没开机的情况下,高压区散热片上的三个管,我分别叫Q1 Q2 和Q12,请问Q1 和Q2是在工作状态的么?应该不是吧。不敢确定。是不是要在开机后Q1 Q2才开始工作啊。也就是说三个极才会有电,是吧?最多是C极有电,是吧?

网友:
补充:上图中,Q3 Q4应该是推挽放大吧。那么:Q1  Q2那个连接方式是干什么的呢?叫什么?

网友:
最好仔细的查一下电阻,还有1815那个管子.上次我的都个电源就是电阻变大了才不能上电的.

网友:
检查R62和R62A是否开路,还要检查SB5V输出是否有短路。

网友:
故障已解决,楼上的是高手,说的对,由于我的电源和这个图不是完全一样,而实际上这个电阻只有一个,正好在散热片下方,是一个1欧的。我无奈了,把怀疑的件全拿下来测,才发现的它,开路了。换上后,SB5V有了。发现带不动负载T1一直以2HZ的频率在滋滋的响。后来又找到一个地方虚焊,补后,故障排除。但现在又有一个新问题,以前的ATX电源修好后,我都用一段铁丝绕成电感状,接到12V线上,如果线烧的直冒烟,电源仍然工作的话,说明能带动负载,老师是这样教的。我也一直这么做的。可是这个电源,接上铁丝做的负载就保护,我现在不明白的是:我这样的方法是正确的么?是电源带不动还是负载相当于短路,电源保护了?因为我手里没有级别高的主板可试电源是好是坏,但放810的机器上,一切正常。

网友:
我猜想大部分低价电源保护措施不多,所以你加上铁丝负载不会保护。质量好的电源应该超过最大电流一定百分比就立即保护。所以劣质电源出问题能伤及用电的部件,而质量好的电源就不会,因为还没有到到伤害的时候就已经保护了。铁丝负载没有精确的定量关系,只是一种粗略的测试办法。

保护有过压欠压保护,过流保护,温度保护等几种,廉价电源不可能都有。

网友:
感谢张老,你的每一次回复我都受益非浅,谢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