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人搞过工控机的主板吗?

楼主(2008-06-12):
有人搞过工控机的主板吗?好像和家用台式机不一样,介绍下经验看,谢啦!!!
台式机

网友:
和台式机主板基本工作原理都是一样的,只是会多一些特殊的芯片,比如ISA的桥接,或是有N个网卡等。

网友:
其实工控机有两块板,一块是AT板,上面有ISA插口;一块是主板上面有CPU插座和内存插座,分开是增加机器本身的抗干扰性,

网友:
一般都是板卡接触不良,因为都分开了,接插件多了

网友:
修过几次,只是外观不同于台式机,全长卡、半长卡电路与台式机基本一样,5寸板、3寸板与笔记本有类似之处。
出的问题也和台式机的相近。

网友:
修工控主板得的钱多啊,也难修一些,不过我们要往这方面发展才是,上次我就修了一个压路机的主板,好卵简单的,比显卡大一点点,一起加起来也就20个零件板上,别人开路的问厂家,厂家说
要5000-6000元一块,我也不懂得原里了,我买来板上所有的零件全换了一次,就好了,比修十块主板还强啊。

网友:
压路机的主板通常都是单片机,与一般意义上的工控机不同(通常可以归到嵌入式设备控制板中),所以你觉得很简单。修这类板子的时候,如果涉及到程序问题,没有几个人会有和你一样的感觉。但如果是硬件方面的话,那的确是令人相当愉快的,远远好于修笔记本,这种感觉我喜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