网校
商城

楼主(2008-06-12):
华硕754针主板,开机,复位灯常亮,诊断卡上显示BBBB,然后测试上管D极为12v,s输出极为0V,G控制G为0v ,请问,出现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就能判断是电源管理芯片坏了?电源管理芯片为adp3186j
复位灯常亮

网友:
查电源管理芯片:供电,VID,EN

网友:
电源管理芯片有12v的输入

网友:
是3186还是3168?如是3168查28P、11P。
EN
Power Supply Enable Input. Pulling this pin to GND disables the PWM outputs.
[
]

网友:
查电管的供电和控制电压是否正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