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能上网的主板!!!!

楼主(2008-06-12):
最近遇到几块主板(845gl红颜色的)其中一块单机很好,网卡驱动也正常,只要一插上网线,马上死机.当然除了主板以外其余的东西都确定是好的.还有两块情况差不多,也是单机正常,插上网线后一直在获取ip,一直获取............我用的是路由器上网.ip是自动获取的.各位 同仁可否遇到过这种情况,系统换了好几个版本,网卡也换过几个型号,pci插槽也都试过,bios也刷新了,现在把问题锁在主板上,希望各位同仁能帮我出出主意,发表一下你们的高见,在此先谢过了.

网友:
查网卡与南桥的总线线路!!!!!

网友:
你就打一下PCI的AD线吧,如果不正常估计应该是南桥的问题吧

网友:
你换个USB网卡试一下

网友:
USB网卡上不了网,那就是南桥的问题了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