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T23 故障

楼主(2008-06-12):
手中一台IBM T23
笔记本
电脑,故障现象:开机无显示,电源灯亮,硬盘灯长亮不跳变。
插上诊断卡发现不跑码,于是拆开机器经检查发现主板3.3V有 5V有 就CPU无供电。检查场管到CPU电路没发现异常
于是更换1718故障现象照旧,请教各位有修过次问题的大侠指点一下迷津。
笔记本

网友:
楼主可检查下主板上各电感是否有虚焊现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