双敏板子怪怪的!!!!!!!

楼主(2008-06-12):
能检测到硬盘。。。然后准备进入到系统的时候显示找不到硬盘!

其它排除了,板子哪里出问题了啦?

今天忘了型号!   双敏没接触过

网友:
卸载掉还原精灵,试试

网友:
还是得排除硬盘数据线及电源线接触不良的情况,更换一条试一下

网友:
怀疑你的硬盘有问题!!!

网友:
今天刚好碰上一样的机,被雷击的,CMOS认得,进系统找不到硬盘。主板北桥剧热、南桥次热。没检测,准备换板。

网友:
兄弟们!双敏板子和希捷硬盘都有问题!

后来在双敏上新的硬盘还是一样,客人急用,没办法!用新硬盘在我电脑上做好的ghost9.1系统放到双敏就OK了

80G希捷串口 还是有问题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