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擎k7s8xe 462接口,加电就通电进系统正常.就是无法关机.各位师傅分析一下

楼主(2008-06-12):
华擎k7s8xe    462接口,KT400   加电就通电进系统正常.就是无法关机.各位师傅分析一下
     我今天修块华擎k7s8xe    462接口,加电就通电.,,,,无法软件关机,也无法手动关机,各位师傅分析一下

      1:主板开机电压有3.3V
      2:通电后系统用一切正常,IO我也经换过.BIOS放过电.故障依旧,麻烦各位师傅分析一下.本人先谢过

网友:
检查开机的三极管是不是有问题啊!

网友:
有没有查过 在DOS里面可不可以关机..啊?

网友:
在系统关机有反映吗?
你查一下电源绿线连到什么地方?应该是控制开关的地方有问题了,但是有可能是sb的问题.

网友:
你查CPU座旁边应该有个ATTP1 ,把这个八脚芯片换掉就好了

网友:
跟IO好象没什么关系,这板应该不是IO开机的。
参考上一楼的,另外把触发电路走出来,确定到底是什么元件作用于绿线来找到故障点!

网友:
1:加电就通电进系统正常-----2:.就是无法关机

两个不同的故障结合表现出来

说明绿线一直被拉低!!

我估计ATTP1坏的可能性非常的大

LZ先将ATTP1取掉,如果不自动上电,那就找准了!

网友:
ATTP1 是到是坏了的  不过换了N快了

如果N块都是坏的
那也是白换,要不把ATTP1的3、6脚短接

网友:
我的主析是点关机后,自动重启了。不过换过电源后就OK了。不知道你的是不是电源的问题造成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