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主板,不过内存

楼主(2008-06-12):
今天在修一块技嘉865的主板,查了内存的供电都正常,可以过CPU,但是就是过不了内存,BIOS刷过,还是无效!!北桥也压过,内存到北桥的AD线也打过,正常!!真不知道该怎么修???我拍了跑码的图!就跑到4110,这个代码是什么信息??

网友:
有些板现41都该亮了。41故障主要集中在BIOS这一块,建议你重新换芯片刷看看!

网友:
我找了块同样的板子,把它的BIOS块取下来,换到我那个板子上,还是一样的现象!!

网友:
建议你把内存旁边的排阻加焊一下,因为有次我就是这样搞好的,至于什么原因我也不知道,也是师傅教我的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哦,不好意思!!是ECS L4S5MG/GX的主板,我也怀疑是IO,是IT7805F!!我明天去试下,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是IO的问题??跟IO有什么关系??

网友:
这的电压是内存的vtt电压吧?

网友:
今天早上起来换了一个IO可以跑吗了啊!!还有一块同样的板子,也是这个问题,就只有一个IO了啊!!只修好一块啊!!

网友:
有很多不过内存的板子换I/O就好了.

网友:
你这个码如果带上软驱 应该是可以点亮的 。
COMS电路问题 或者 外围 75232之类的芯片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