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R51不冲电

楼主(2008-06-12):
IBM R51不冲电,已经更换过3806,并且查过他周边的元器件,未发现异常.不知道怎么查了.

网友:
量电池接口

确定EC能抓的到电池的型号,极充电状态.

网友:
嘿嘿  不是说不充电就是充电芯片坏了 要检查周围的电路 尤其不能放过小电阻 10欧的  很容易坏还有就是接第4脚的二极管和三极管

网友:
你看:充电IC3806的第四脚:连的两个三只脚的二极管有没有问题:这两个二极管前一级还有一个单二级管:这二级管是一个19V的供电转5V给下面两个二级管的:还有二极管前级过来的19V 10欧的电阻也爱坏这个电阻是接在隔离管上的。他们坏了:会报不充电:或报190错:还有时充电指示灯闪的不对:用电源电池灯会亮有时用电池:电源灯会亮等故障:这是一点:还有一点充电管也爱坏:第三点:如果插上电池再插上多功能电源:没有0。8-。12的电流反应:那就可以测:电池中间两个数剧和时钟脚看有没有波型:用示波器看:如果没有检测波型:那有可能H8坏的可能性最大了:如果有那你就修前面说的:和3806周围电路。

顺便说下,不是19,是16V

网友:
其实修这种软硬结合电路,第一步就要判断是硬件工作条件是否具备还是通讯信号缺失。维修思路清晰了,下一步工作才好做。

网友:
你看:充电IC3806的第四脚:连的两个三只脚的二极管有没有问题:这两个二极管前一级还有一个单二级管:这二级管是一个19V的供电转5V给下面两个二级管的:还有二极管前级过来的19V 10欧的电阻也爱坏这个电阻是接在隔离管上的。他们坏了:会报不充电:或报190错:还有时充电指示灯闪的不对:用电源电池灯会亮有时用电池:电源灯会亮等故障:这是一点:还有一点充电管也爱坏:第三点:如果插上电池再插上多功能电源:没有0。8-。12的电流反应:那就可以测:电池中间两个数剧和时钟脚看有没有波型:用示波器看:如果没有检测波型:那有可能H8坏的可能性最大了:如果有那你就修前面说的:和3806周围电路。

前几天有个T30开机就报190错误啊可能与这有关系
谢谢

马永浩 -5 骗分帖

网友:
电池是不是好的呢,不是电芯老化吧

网友:
辉哥笔记本老兄的详尽解答,让人获誉匪浅,谢谢了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