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不能装系统

楼主(2008-06-12):
技嘉GA-7VT880 CPU速龙2200+ 用电脑公司特别版GHOST装到过完滚动条  请稍后。。就不动了 ,安装版也试了也装不了 硬盘换了数据线 内存 电源也换了 真搞不懂了 ,但用一个装好系统的硬盘可以进去到桌面,  有遇见过这样现象的朋友指点

网友:
直接安装试过未?

网友:
对不用电脑公司特别版GHOST,用原版XINXP试一试

网友:
用安装版试了也不行 用电脑公司好几个版本试了也不行 头都搞晕了 不知道什么故障

网友:
尝试更换CPU的滤波电容以及座下面的小帖片。
查下内存及AGP供电管有无异常。

网友:
谢谢 好的 我先试试

网友:
 可能硬盘有坏道 可以有HDD检测一下 在看看南北桥是否 发热过大

网友:
本人上次碰到一杂牌845主板,故障情况跟楼主类似,希望对楼主有帮助

原文地址: 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bbs/thread-48717-1-1.html

最后查明是一北桥旁边的39X贴片电阻内部断路,后来换上一个同型号的贴片电阻,恢复正常。

网友:
是不是死机了啊?要是死机的话就看看CPU旁边的电容是不是坏了

网友:
谢谢大家的建议 刷新BIOS正常了

网友:
应该是CPU旁边的 电容坏了

网友:
恩 刷BIOS正常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