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A7N8X-LA当C7(已解决)

楼主(2008-06-12):
硬件环境:ASUS为DELL OEM的板 A7N8X-LA REV:2.02
架构:462
NB:NF2 IGP
SB:NF2 MCP-T
IO:8712F-A 0133-DYS
BIOS:PM49FL004T 3.3V,512K
CLK芯片无,集成于SB
CPU:速龙1800+(确认无任何问题)
内存:N条
故障现象:上电可正常跑码,D3---FF---D5---D6---C7,最后停在C7处,不走啦!
处理过程:1 首先检查内存相关,供电,时钟,总线及到NB的AD线无问题。
2 测量KB/PS2电路无问题,拿掉相关的RN,C后代码不变。
3 检查BIOS相关,重写程序3次,换芯片刷了2次,依然无果。
4 打AGP及PCI的AD线无异常。
5 拿掉了板载网卡,声卡,测试结果还是一样。
6 下了75232,IO已经换了3个,还是无用功。
到这里就感觉棘手啦,呵呵,不知道各位高手还有什么好的建议?
另外查了很多NF2的板,SB供电电感处对地阻值都比较低,有块好的也就20欧左右。如今走C7这块更低,只有10多欧,不知道是不是SB挂的迹象呢?
请大家赐教为谢!
今天找了块一样的板,测量SB供电电感对地阻值有100多,判断SB损坏!
附上此板图片:
[
]
cpu
芯片
板载网卡

网友:
再I/0的工作条件,还有NB的基准电压,必要的时候打掉75232测,有时候75232会导致跑乱码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75232早干掉了,忘记说了!

网友:
75232的作用是什么??????高手讲解一下!!!

网友:
COM口芯片,不正常会影响IO工作!

网友:
看来以后修板除了打电压还要打下对地阻值,我一般电压正常就忘了打阻值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