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793MB显示器拖尾

楼主(2008-06-12):
今天顾客拿来了一部三星793显示器开始使用正常。用久了出现拖尾现象。请问各位CRT维修高手有没有遇到过类似情况?应该如何检测维修?

网友:
三星显示器的通病,上网查一下就懂了

网友:
谢谢楼上的兄弟告知我已经查了也按照网上的方法维修过了。一时半会还看不出效果。把方法贴上来吧
解决方法: (1)如果跳线JP102上有磁环,必须换成跳线.去掉IC106芯片表面的铝铂,在IC106芯片背面涂抹少量散热硅胶.变更IC106的散热片在散热片两边钻两个螺钉孔,在IC106芯片背面涂抹少量散热硅胶,用两个螺钉进行紧固IC106。在紧固IC106的时候,拧紧螺钉, 不要使芯片与散热片之间有空隙。但也要防止用力太大,致使IC106破裂。

网友:
你把显示器里的显象管尾巴上的尾板电路仔细看一下,是要先将封闭电路板的屏蔽罩焊下来的,由于高温的缘故,可能上面的零件有的出现了脱焊或者虚焊现象,你仔细的检查一下,找出虚焊的地方,用好一点的焊锡重新焊接一下.
本文来自: 中华维修论坛(www.91xiubbs.com) 详细出处参考:http://www.91xiubbs.com/viewthread.php?tid=29294