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怪问题,怎么修啊

楼主(2008-06-12):
科脑845GV  在DOS状态下都正常,  昨天换了BIOS芯片,刷了原来的程序,用了两个小时都正常,现在只要进系统就重起, 然后重起后,检测卡复位灯常亮,只要冷起动,到DOS下都正常
    只要引导系统就死机,我想是BIOS程序有问题,但科脑网站上没有这BIOS程序,刷了别的845GV 就不跑CPU, 这主板怎么修,大家说说

网友:
也不一定 如果进系统后CPU使用率和内存使用率都会比DOS高 你也可以从这个思路下手查查

网友:
现在主要是引导不了系统,从光盘进简洁也不行,一进系统就重起了,就死机了,复位灯就常亮了

网友:
肯定是BIOS问题引起 WINDOWS加载设备驱动出错

网友:
我也是这么想的,就是找不到科脑这种BIOS程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