绿灯常亮,无高压~~~

楼主(2008-06-13):
头痛!不知道是哪里保护了。行工作电压64V正常,振荡不起振导致无高压,绿灯无论联机与否都常亮。行场IC换过了没用,cpu行场输出电压很低,只有零点零几伏,把晶振卸下之后CPU行输出可达到5V左右,晶振换过了,没用。不知道该查哪里了,CPU型号是STV6888,42脚的,没有该IC的资料。请各位高手指点!

网友:
另外,晶振的电压为2.1V,两个脚都一样。不卸下晶振时CPU供电在开关管那里就截止了,是什么问题呢?

网友:
你说的CPU型号是行场震荡IC,不知道你说的晶振又是哪个CPU那的?
晶振一般是不会坏的。
有没有检查行推动的供电正常不正常?
插不插信号绿灯一直亮,这让我感觉可能CPU挂了饿

网友:
嘿,写错了。CPU是WT62P1,行推动电压正常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