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块主板为什么装不上声卡驱动

楼主(2008-06-13):
主板信息是:
12/09/2002-i845G-ITE8711-6A69VZ1EC-00

主板上集成声卡,但装了XP后在“设备管理器”中在“声音、视频和游戏控制器”下面没有出现不正常的问号,只有“MPU-401 Compatibale MIDI Device”,还有几个游戏端口解码器等。

CMOS里的AC 97是自动的,就是说在CMOS里没有屏敝声卡

安装了多款AC 97后都不行,那位同行遇到过这种主板吗,怎么装的声卡驱动?请赐教,不胜感激。

另外从网上查到这个信息的主板集成显卡,但我的没有显卡啊。

网友:
应该就是你的驱动问题。

BIOS里的声卡都叫AC97
驱动要看声音芯片的型号
比如ALC101 、655、AD188X 什么的 。

网友:
直接看看主板上 IC的型号 ,然后找好驱动 ,直接添加硬件

网友:
找出声卡旁边的78L05,(字对着自己),左边一脚应该12V,右边一脚5V,看这两个电压是否正常,如正常,应该就是换声卡芯片(可能性较大)。

网友:
看着像是驱动装错了,要看一下是什么芯片,再按需装!有时不一样的两种芯片,都能装上驱动,不过不能用

网友:
试音按键不响,一插Mic就死机

已在CMOS里屏敝了集成的声卡,插了一块CMI8738独立声卡,但还有很多问题
1.系统起动变的很慢
2.试音按钮不响,用其他播放器可以
3.一插MiC音乐播放就不正常,并且系统运行就变的很慢,基本上和死机差不多

大家看看是哪的问题

网友:
都没发现硬件 驱什么动啊  一是被屏蔽了 二是声卡部分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