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XB-L17C白屏

楼主(2008-06-13):
一联想LXB-L17C开机白屏,指示灯有正常的绿橙变化,量MCU的18脚为0.6,该脚是不是给AD块复位的?量屏供电5V正常其它的1.1-1.3V.主板上的3.3和1.8都有输出.请高手指教.

网友:
最好、最简单也是最直接的方法就是用通用板试一下,确定是屏的原因还有驱动板的原因,才好有的放失!

网友:
白屏.测一下驱动板送往屏基板电路的供电是否正常.如正常.问题一般就出在屏电路上了.主要检查一下屏的各组工作电压是否正常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