内存时钟输出部分不正常

楼主(2008-06-13):
主板是V星845的,不开机检查供电 复位正常,查内存时钟没有,其他的时钟都正常,再查时钟芯片频率输出脚部分不正常,我把电阻和芯片都换了,还是频率输出不正常,请问高手帮助分析一下是什么问题?

网友:
一般845主板的内存频率都是通过时钟芯片发出给北桥,北桥再分频出给内存。时钟芯片上现在的频率不好。可以肯定是时钟芯片芯片那边有问题,可以先烧一下BIOS.在量一下这两个频率脚的对地阻值,确定有没有问题。难后检测时钟芯片的REF讯号。这个电压有时候可能导致比部分频率不对。还有SMBUS的总线对地阻值。这两根线是会连接到内存,有些主板不插内存 ,内存没频率就通过它控制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