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oxconn主板关机会自动重启

楼主(2008-06-13):
一块富士康865主板,按复位键会复位,按关机键也是重启,换了I/O,故障依旧,估计是南桥到I/O的电路?不知有没有相关经历的人,愿闻其详/.......................,

网友:
在电源旁有一个与绿线相连的三机管,如果坏了,不能关断,绿线就不能被拉高,关机时就会重启。
不知你的是不是这种情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