长城P4电源的后级滤波电容光暴 是哪儿造成的?

楼主(2008-06-13):
我现在手中有20多个长城P4电源,初级故障是电源输出的12V滤波电容(16V,2200UF)鼓包了,于是随后换了一个16V,3300UF的滤波电容,在使用过程中,(在一板VIA芯片462接口的主板上面用,没有4针电源接口(主板上面))过了一会就暴了,现在已经暴了三个电源了。谁知道是哪儿的故障啊?????
我换了别的牌子的电源就没事。
这个牌子的电源换到别的主板上面也没事的。

网友:
如果你电容没有焊反,这个问题属于个例,能做试验的只有你自己,还是自己想办法弄清楚吧!

网友:
查一下12伏的空载电压
一个可能是电压高
一个可能是电容质量,(很有可能)用25伏的代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