虚焊故障。查不出在那。。高手指点。

楼主(2008-06-13):
一台17寸。虚焊引起的故障。故障时机器电源灯亮,不能启动。查电源各点输出电压正常,CPU各点电压不正常。TDA4856保护,底板已全面用放大镜查过并大面积补焊。还是查不到在那~~~请高手指点查虚焊的方法~~~
cpu

网友:
CPU 5V工作电压正常吗?不正常先查5V电路.

网友:
各工作电路电压正常的。我想是在那没有一个信号到CPU。机器启动以后就能正常使用的。。。。

网友:
查软启动部分有没有问题

网友:
修保护性故障最好要一步一步缩小故障范围.比如断开二次电源.让一次电源工作.断开视放和行场振荡IC.让CPU独立工作.看CPU各项参数是否正常.

网友:
板主说的对~~~受启发了~~~~

网友:
有时候虚焊点很隐蔽最好把可疑点找个刀片夸夸再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