内存不供电---已修复

楼主(2008-06-13):
一块映泰P4TGV-R板   内存供电电压低   只有0.30伏  内存旁还有个管子 不知道什么用的  型号是d408 BE5FF11  上电测量D极是3.33   G极是10.18  S极是0.62    不知道是不是内存供电管   还有个w83 310s-n 508gb  一,二脚 是0电压的  三,四,八脚有0.31付   五和七脚是0.62伏  六脚有3.33伏    上电时间长  北桥就发热   是不是北桥挂了   望高手给指点下  (万用表是山创 DT9208A+)

谢谢大家  问题解决了  是D408 BE5F11这个管子坏的   我换了个15N03H  上电测量D极是3.33   G极是5.2  S极是1.37了  终于修好了第一块板了   真是高兴   以后继续努力

网友:
你看下电路图把内存电压修出来再讲,W88301芯片20脚连接的场效应管就是内存供电的。

网友:
现把管换了再说!!!!!!!!

网友:
不知道你说的是内存的哪个供电啊  内存有3个供电  你先把你说的那两个管子换了在看看吧

网友:
w83 310s-n 508gb 是小八脚的     内存下面的 (d408 BE5FF11)这个是什么管子   能代换吗?
早上看了张先生的图  怎么量都没那个电压    借下张先生的图 就是上面的那个小八脚

网友:
是2.5伏和 1.25伏的没有   3.3伏是有的

网友:
断开2.5和1.25的负载看有没有,如果端开负载后2.5和1.25的电压上来了,那就是负载的问题,反之就是产生2.5和1.25的块子有问题。

网友:
跑内存电路吧   一般多是管子坏了

网友:
你先量下供电管是不是短路坏了!!!!!

网友:
管子坏的可能性比较大,

网友:
w83310s-n的2.5v供电都没有芯片是不会工作的,查一下w83310s-n的2.5v的来源先把2.5v搞好在说吧,或着去掉芯片看有没有2.5v缩小一下排查的范围是在芯片上还是之前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