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r30本本上八角IC

楼主(2008-06-13):
最近修到IBM r30笔记本上有个八角IC,像场管好像又不是,不敢确认,上面标识:
18AD
ACMA
板位号是U64,有谁知道它的作用吗?是不是提供待机5V的啊?

网友:
谢谢无边思绪,已经帮我好几次了,只可惜我还不能加威望不然给你加满
这个5V稳压块负责给主板各处提供待机5V供电。笔记本主板上还有很多5脚和6脚线性稳压块,有的内部好像集成两个三极管,有的不知怎么测,有没有好的方法知道哪个是输入输出脚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