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600 5v短路

楼主(2008-06-13):
d600开机后有一组5v电压, 在路测短路,现在不加电 他给max1632 供电 还给 位号u29 型号 ma3243c(靠近串口 )供电 还给pu3 pu4 两个位号的型号都是sc1486its 给他们也供电 还给一个 和 pu3 pu4 并排的一个芯片 位号没有找到 型号是tpa0312 ,我把他们拆下来 但还短路 不知道有没有5v的稳压管 要是有5v的稳压管  不知道在哪个位置   还没有查出给别的芯片供电  请指教了

网友:
谢谢 下次注意发贴  新手不太熟 还得多看 新手必读 啊  已经修好了 是靠内存正对面的q91 双场效应管坏了   你发的DELL D600 5V短路和1。8V短路的维修资料在哪儿 新手 千万别笑我 我想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