顶星815em主板能支持多大硬盘

楼主(2008-06-13):
有个客户想升级一下电脑,想买个大硬盘,以后要是能配机器还能用的上,他的主板是顶星815em的,他想把CPU换成图拉丁1.4,硬盘换成ST320G不知道可行不可行.

网友:
估计支持不了吧~呵呵,那么老的机了!

网友:
肯定不行的。能到137G就不错了。

网友:
230G能买到并口的硬盘吗?

要是能买到,还是可以用的,以前读过电脑报的文章,有点想不起来了,直接支持只定是不行的,但可以通过装一个好像和引导有关的软件来解决

网友:
1.4的CPU没问题...320G硬盘一定不行吧

网友:
实战过,在QDI的810上装320硬盘做监控机,只要BIOS中可以正常识别硬盘型号、容量,那么你的板子应该也是可行的,如果分区识别容量错误,可以用DM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