维修安装系统当机一例!

楼主(2008-06-13):
近日遇到一台机子安装系统当机,无论是克隆还是安装均死机.死机的地方无规律.经排查定位于主板.此板型号为:华硕P4P800S-X 848的芯片组.进BIOS检查系统状态栏显示CPU温度 风扇转速 各路输出电压均异常.更新BIOS无果.最后杀IO 83627THF-A后恢复正常.尔后查风扇转速的电路也印证IO故障(经一排阻进IO).但此时还是不能安装系统,唯一好转的是不死机了.然后屏蔽板载声 网卡再装.系统能够顺利安装.当打开板载网卡时系统奇慢.无法安装其驱动.打掉网卡芯片整个故障排除!最后向客户了解到此机以前经常死机重启.想必也是网卡的原因!

网友:
经典...这么好的帖没人顶....获得一个知识点..不正常的板.可以到BIOS里找蛛丝马迹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