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是怎么回事呀..

楼主(2008-06-13):
一块杂牌的块子.SIS芯片组的.,触发的时候可以正常开机.也可以点得亮.各个电压都正常.可是用不到一分钟.复位灯就灭了.CPU供电马上被拉低一半.我晕..这是怎么回事啊.请大侠们给点思路哈..谢谢..

网友:
查无复位前后PWM的工作条件是否有变化。

网友:
这种情况大太是CPU主供电IC不良引起,供电的不正常导致复位的不正常..

网友:
供电场管,PWM IC坏都会导致这种现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