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电源问题

楼主(2008-06-13):
今天修一个电源长城300P(怀疑是假的 用料很少!) 保险烧了 副电源上中间那个也烧了,跟在它下面的那个 945三级管也炸了, 后来全换了  上电炸了一个 2N6OL  保险没烧! 2N60L 是用来做什么的?  什么原因会烧呢?请大家指导!

网友:
2N60估计是辅助电源的开关管,可能是问题查得不彻底,要打出所有的损坏元件。

网友:
你的494可能短路了,还有光偶也查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