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P4P800 CPU座虚焊,想加焊,请问要怎样做?

楼主(2008-06-13):
华硕P4P800 CPU座虚焊,想加焊,请问要怎样做?

故障是,和很难开机,但要用力按CPU座,且还要按得巧,才能开机.

我想肯定是坐子的问题,  但又不能确定是座子坏了,还是虚焊了.     所以我就先想试度加焊.   但又不知如何着手.

  手上就只有一个风枪,  没有锡炉,  不知够不够?     那请问我得如何做,  用风枪加热是给CPU座加热哪一面?多少度?热到什么程度就可以了,热了之后又要注意什么且怎样做?      此主板的CPU座  在主板背面是看不到焊脚和锡点的.

网友:
一个风枪就不要搞了,温度肯定不够。
既然按压之后可以开机,很明显是U座虚焊了,但工欲善其事,必先利其器啊。准备好工具之后再加焊,否则,只有重新换座了。

网友(2009-04-17):
可以,上、下加热,掌握的好没问题。

网友:
如果用的熟练一个风枪就够了

网友:
在主板背面加热。

网友:
要把风速调到最小。温度800左右

网友:
至于加热到什么程度这个就靠个人经验了

网友:
单个风枪估计是好难的,不过我想问下7#的兄弟,800度,你的板子受得了吗

网友:
800度,板子不起泡啊

网友(2009-07-24):
一支风枪就可以了,别说是478旳,775的成功率达99%.够牛吧.哈哈